[求助] 求助!后仿提参的问题

楼主(2020-06-03):
最近在使用40nm工艺设计模拟电路,提参后仿后发现差异很大,就做了个单管进行验证,发现前仿和提参后仿电流差了10%以上,是不是提参文件哪里设置不对,求大佬指点,附上了单管的版图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一个单管,按理说寄生参数都能数得过来。所以哪里影响结果应该能分析得清楚。相对来说,应该更相信后仿的结果,所以要找到影响结果的因素。实际上寄生参数的提取结果就是一个理想model加若干理想电阻电容。理想model就是前仿的电路,影响结果的就是寄生的电阻和电容。寄生电阻不影响Gate端的电压,那就只能是源漏寄生电阻影响电流或者是bulk寄生的参数影响vth了。实际上你给一个大的VGS,也就是产生个大的电流,那么影响应该可以忽略,要是电流太小,估计影响就大了。以上都是猜测,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1.楼主的仿真电路是什么样子的?从版图猜测,管子的栅极接输入信号,漏极输出,源极接地。问题是负载呢?管子没有负载吗?
2.楼主后仿时用calibre吗?后仿提取的网表还是calibre view?

楼主:
就是一个单管 ,没有负载,栅极接dc,漏极接vdd,源极和衬底接地,仿真的时候只仿dc,看单管的电流
后仿是用calibre提参的,网表和calibre view我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1.楼主的仿真电路是什么样子的?从版图猜测,管子的栅极接输入信号,漏极输出,源极 ...

在这里先谢过大佬!
仿真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单管nmos,只仿dc,g接dc电平,d接vdd,s和b都接gnd,只看管子上流过的电流。
提参用的是calibre,calibre view和网表我都试过,结果没有变化。drc和lvs都没问题。

是我这个版图画的不合理么???

网友C:
猜测是finger与Multiplier区别,请区分下再仿真

网友D:
嗯,后仿真结果肯定更准确。
这个和版图画法有关,但未必是你想的画错了。如果你第一次接触40的话,建议你理解下LOD/WPE/PSE/OSE这些效应,如果用的T的模型仿真,建议仿真的时候,把presim部分选择打开,这样前后仿真才不至于差太多。

感觉你说的情况,更多是LOD造成的,因为你MOS管的poly很整齐,而且40的时候PSE和OSE本身影响也不是很大,对小尺寸的影响大些,你这个管子很大。前后仿真差异更多应该是LOD效应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后仿真结果肯定更准确。
这个和版图画法有关,但未必是你想的画错了。如果你第一次接触40的话,建议你 ...

谢谢大佬的指点~~~
其实我拿rf的管子也做过同样的验证,rf的管子偏差就非常小,只有0.3%。同样叉指的普通管和rf管,在提参的时候选择输出网表,也能看到rf管是一个整体,而普通管被按照叉指个mos管进行参数提取。
对于大电流的模拟电路   40nm工艺下该怎么画才能将影响降到最低呢?
另:前仿时哪些选项需要勾选
望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是finger与Multiplier区别,请区分下再仿真

这个没有弄错,都是fin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一个单管,按理说寄生参数都能数得过来。所以哪里影响结果应该能分析得清楚。相对来说,应该更相 ...

我在想是不是提参的rules里面设置的有问题,导致重复提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提参的rules里面设置的有问题,导致重复提参了?

这个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指点~~~
其实我拿rf的管子也做过同样的验证,rf的管子偏差就非常小,只有0.3%。同样叉指的普通 ...

RF是已经带后仿真的参数了,一般带到M2的。你去查看LVS文件,RFMOS是不做抽取的。

以下建议是基于你用的T的40nm的PDK做的设计

搭电路的时候,不要用nch/pch这种,用后面带mac的,nch_mac,这种里面才带完整的LPE参数,你直接吐出前仿真的网表,和抽取后的网表,就能看出差别了.

下面是个简单例子,一个用的nch,另外一个用的nch_mac,你会发现nch_mac会把缺省的LPE的参数都吐出来,把这些参数和对应的抽取后仿真的参数对比,就知道是哪里引起的问题的。

// Library name: test
// Cell name: nchormac
// View name: schematic
M1 (net1 net3 net4 net2) nch_mac l=40n w=120n multi=1 nf=1 sd=140n \
        ad=1.32e-14 as=1.32e-14 pd=460n ps=460n nrd=0.193171 nrs=0.193171 \
        sa=110n sb=110n sa1=110n sa2=110n sa3=110n sa4=110n sb1=110n \
        sb2=110n sb3=110n spa=140n spa1=140n spa2=140n spa3=140n \
        sap=130.305n spba=745.547n sapb=1.59028u spba1=745.933n
M0 (net5 net7 net8 net6) nch l=40n w=120n m=1 nf=1 sd=140n ad=1.32e-14 \
        as=1.32e-14 pd=460n ps=460n nrd=0.193171 nrs=0.193171 sa=110n \
        sb=110n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sensfile="../psf/sens.output" \
    checklimitdest=psf

网友E:
40nm, 你應該沒有考慮到 LOD, WPE的影响
你可以看看xrc前後的netlist,
AS, AD, PS, PD, RDS.....的參數和前仿不太一樣
另外, 會再多
SA, SB, SC, ..... 的參數和LOD, WPE相關的參數
這些都會影响後仿的結果

网友F(2022-08-09):
引用 网友E:
40nm, 你應該沒有考慮到 LOD, WPE的影响
你可以看看xrc前後的netlist,
AS, AD, PS, PD, RDS.....的參數和 ...

请问提参是不是只考虑LOD/WPE这些由版图引入的,可以避免的效应,不考虑工艺的随机失配?

网友E(2023-03-01):
引用 网友F:
请问提参是不是只考虑LOD/WPE这些由版图引入的,可以避免的效应,不考虑工艺的随机失配?
...

是的, 工藝的失配要再另外用mismatch model 來確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工藝的失配要再另外用mismatch model 來確認~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