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書上的"低漂移穩壓器"(LDO)是不是有錯啊!

楼主(2020-06-03):
eetop的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學校實驗室,要設計兩顆LDO模組,給IC內的op使用
分別是 輸入3.3V    輸出(穩壓)出1.5V
          輸入3.3V    輸出(穩壓)出3.0V而  Vref(參考電壓) 輸入是1.2V
於是我找了"CMOS电路模拟与设计—基于Hspice"這本書裡面的 習題的LDO來做
可是這電路和hspice code 是不是有錯啊!
裡面的完整電路和code,對不起來~~
我真的弄了好久,ˊˊ指導老師根本不會ic設計,謝謝!
附上書裡的截圖,如果有更簡單的LDO電路圖提供給我也可以...謝謝~

電路圖

電路圖

計算過程

計算過程

hspice

hspice

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

网友A:
不懂你的问题 , LDO 就 OP + pass transitor . 多数用PMOS , 一般书都给架构, 其他 MOS 看工艺自己去调 .
你改 Tran sim 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的问题 , LDO 就 OP + pass transitor . 多数用PMOS , 一般书都给架构, 其他 MOS 看工艺自己去调 .   ...

這個電路架構對嗎?
我照這電路架構做
覺得怪怪的

和hspice的腳本對不起來

网友A:
你可以用最简易 OP+ PMOS . 很多其他 都PAPER 上, 不外说 改善response , 或 OCP .  或拉高PSRR ,   你那图看来是 op + amp Ai 输出, 那个 PMOS  m=5000 没画吧 . spice netlist 跟图也有些不对 , 你还是自己兜简单方式吧 .
很多paper 没给 W/L , 实际如何也不知道 , 有些说不定仿真 後,偷偷修图来说多好 .  实际paper 上电路跟本无法用 . 一堆国外医疗论文不都很爱乱修图, 弄出假的 .
paper 上写多好多好除非重新跑, 否则有些跟本达不到 paper 写.
不要太执着书上, 自己多想, 很多 paper LDO 可能实际仿不会太好, 或故意忽略某些.

网友B:
请问这是哪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哪本书?

就這本書..可以幫我嗎?調W/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最简易 OP+ PMOS . 很多其他 都PAPER 上, 不外说 改善response , 或 OCP .  或拉高PSRR ,   你那图 ...

那這個書上的電路圖..可以做到 輸入3.3v                                               Vref(參考電壓)  1.2V
                                       做到輸出1.5V 和 3.3V 嗎? 我要做兩顆LDO
W/L 怎麼調整?
因為書上的是用台積電 D35(0.35um)製程,而我的實驗室是用UMC 0.18um 製程
我照書上每顆MOS 的比例,去微縮...可是書上的hspice 的腳本有錯,因此我就亂調W/L
結果就不能動了~~

LDO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最简易 OP+ PMOS . 很多其他 都PAPER 上, 不外说 改善response , 或 OCP .  或拉高PSRR ,   你那图 ...

這是我用cadence 的軟體畫的testbench
和用spectre跑出的結果...

電路結構

電路結構

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最简易 OP+ PMOS . 很多其他 都PAPER 上, 不外说 改善response , 或 OCP .  或拉高PSRR ,   你那图 ...

用這結構可以嗎其中的 R load 和 C load  畫在IC外面是嗎?

op+pmos

op+p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這本書..可以幫我嗎?調W/L

不好意思,还没有涉及到这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這結構可以嗎其中的 R load 和 C load  畫在IC外面是嗎?

可以的,如果你OP所需电流不大的话,这个结构可以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