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时钟驱动电路

楼主(2020-06-04):
50资产
我用的tsmc 0.18um工艺,做了一个pll能够输出1GHz—2GHz的时钟信号,想驱动一个20pf左右的电容,用反相器驱动亲测不行,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我提供一个驱动大电容负载的电路结构吗?

网友A:
要想驱动大电容负载的话,选择一个输出阻抗较小的结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驱动大电容负载的话,选择一个输出阻抗较小的结构就可以了。

大佬能不能给个结构,看了好久的论文,也没找到这样功能的电路

网友B:
2GHz频率,20pF的负载电容是不是太大了。这个理论分析不难吧,I=C*dv/dt,C是负载电容;dv基本就是电压摆幅范围了,CMOS电平就是0到电源电压或电源电压到0;dt是沿上升/下降时间,2GHz周期500ps,上升/下降时间粗略些控制到周期10%也就是50ps,这样也能粗略估算出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了,基本不现实吧,是你自己空想出来的负载电容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Hz频率,20pF的负载电容是不是太大了。这个理论分析不难吧,I=C*dv/dt,C是负载电容;dv基本就是电压摆幅 ...

不是的,是实际需求,最少也要能驱动10pf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实际需求,最少也要能驱动10pf

没有其他要求吗?或是由什么用途?可以考虑cml buffer或其它阻抗低的电路,参考楼上的计算,需要限制输出摆幅以减小功耗,即使这样电流也要数mA~数十mA。

网友A:
这篇论文是CML buffer,也是基于.18um工艺,可以参考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论文是CML buffer,也是基于.18um工艺,可以参考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好的,谢谢。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其他要求吗?或是由什么用途?可以考虑cml buffer或其它阻抗低的电路,参考楼上的计算,需要限制输出 ...

用于为后面的电路提供5V的时钟信号,工作频率1G也可以

网友:
驱动这么大的电容,还要全摆幅电流太大了,只能先转换成CML、LVDS等格式把摆幅降低,接收端再转换成你自己需要的格式

网友:
简直是搞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为后面的电路提供5V的时钟信号,工作频率1G也可以

5V摆幅,1G信号,10pF电容,这功耗上天了,你在接收机端再做一个PLL都比你这BUFFER功耗小

网友(2022-11-21):
老哥解决了吗 我是输出200,-700M,也是反相器带不动,我要带100p的负载,问下老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