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cs coverage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最近在使用vcs+urg收集coverage,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没有跑test mode的case,所有mbist mode/scan mode相关的code coverage都没有跑到,导致coverage很低。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最终收集coverage的时候tie这些mode值,exclude这些code coverage?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看覆盖率信息?应该有exclude功能的;或者在编译选项里面-cov_file可以传递一些exclude命令,具体可以看vcs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看覆盖率信息?应该有exclude功能的;或者在编译选项里面-cov_file可以传递一些exclude命令, ...

我用的是urg,但是由于test mode tie信号的数量很多,因此手动exlcude感觉不现实。。。。。。

网友:
可使用 dve -full64 -cov&  然后load coverage database,这样就能够exclude覆盖不了的coverage了,最后记得保存这个exclude文件,下次把这个exclude文件导入进来就好了。

网友:
对,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