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前置放大器如何设计

楼主(2020-06-04):
【求助】在设计ADC的前置放大器时,该放大器的共模点是否要根据ADC的参考电压能够进行调节?该如何设计?采用怎样的结构?根据ADC的量程,运放要采用轨到轨的结构,但我不会调节共模点,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放大器的共模当然要跟着ADC的共模走,一般放在VDD/2的位置,不然放大器的一侧输出饱和了,动态范围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的共模当然要跟着ADC的共模走,一般放在VDD/2的位置,不然放大器的一侧输出饱和了,动态范围会变小 ...

好的,谢谢,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