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库从CDB转成OA后版图中丢失过孔

楼主(2020-06-04):
按照教程IC5141的设计文件转换成IC615将设计库从CDB格式转换成了OA格式,但是转换后的Layout文件所有的过孔都丢失了,只显示带叉的白框,请问是什么原因?

个人感觉像是缺失了过孔的文件导致的,但是手动添加过孔是可以显示的,想知道过孔是什么文件描述的?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使用-keepdevicemasters参数解决。
比如在打开cadence或者virtuoso的终端输入:

  1. cdb2oa -cdslibpath /home/train/ccic65lsy/oa/CDB/cds.lib -lib rf_switch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ignorelocks -keepdevicemasters

就可以将通孔转换成功。
/home/train/ccic65lsy/oa/CDB/cds.lib是在CBD文件下新建的cdb.lib文件,rf_switchs是带转换的设计库,-ignorelocks用来忽视被锁定文件,-keepdevicemasters可以用来生成通孔文件。

网友A(2020-10-25):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使用-keepdevicemasters参数解决。
比如在打开cadence或者virtuoso的终端输入:

您好,我转换是出现了如下错误信息。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

网友B(2021-03-11):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转换是出现了如下错误信息。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

抱歉哦,我转换的时候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当时是解决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解决了的

请问怎么解决的,用上面的方法吗,但是我会出现三楼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用上面的方法吗,但是我会出现三楼一样的错误

那是我粘贴的时候出错了?你看一下使用virtuoso 自带工具转的时候是什么命令,你再加上 -ignorelocks 或 -keepdevicemasters参数试试?
或者参考一下这个https://www.zhihu.com/people/liu-shu-yu-14/posts

难道是前面加 CDB2OA: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解决了的

难道是我复制错了?你试试用virtuoso的工具直接转,CIW会出来什么命令,在后面直接加上 -ignorelocks或-keepdevicemasters参数试试

或者参考一下这个链接https://www.zhihu.com/people/liu-shu-yu-14/posts

难道是要加 CDB2OA: ?

网友(2024-11-03):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复制错了?你试试用virtuoso的工具直接转,CIW会出来什么命令,在后面直接加上 -ignorelocks或-k ...

加了也会报错,说unbound variable - CDB2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