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spyglass 检查dft 的流程是什么啊?我看光代码好像不行,提示找不到对应dft时钟复位

楼主(2020-06-04):
请问spyglass 检查dft 的流程是什么啊?我看光代码好像不行,提示找不到对应的dft的时钟复位,感觉还需要别的file,猜测用来指明dft的相关,比如哪些是scanclk,哪些是testmode,哪些是scanrst等。

网友A:
使用spyglass DFT,在你的tcl脚本里面,需要指明rtl里的scan clk, scan reset, scan mode, scan in , scan out, 还需要吃进用到的lib文件。至于scan_en和scan compress不清楚需不需要~写了肯定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pyglass DFT,在你的tcl脚本里面,需要指明rtl里的scan clk, scan reset, scan mode, scan in , scan  ...

非常感谢这两天我也摸索了下大概可以操作了。

网友(2021-07-02):
你好,想请问一下您后续是怎么解决的?设置是写进sgdc里还是直接输进sg_shell里,以及做OCC的时候,它可以识别ate_clock的时钟信号吗

网友(2022-12-14):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两天我也摸索了下大概可以操作了。

你好,可以交流请教一下吗?

网友B(2023-08-07):
你好!请问DFT 的复位信号怎么约束呢;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A:
使用spyglass DFT,在你的tcl脚本里面,需要指明rtl里的scan clk, scan reset, scan mode, scan in , scan  ...

你好,请问rst怎么约束

网友:
问下。你们是在rtl 做dft吗?这时候会用到sg来检查dft?你们在rtl做用什么工具呀

网友(2023-11-29):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两天我也摸索了下大概可以操作了。

大佬求帮助!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DFT 的复位信号怎么约束呢;

请问复位信号解决了嘛?是直接在sgdc里强中赋1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复位信号解决了嘛?是直接在sgdc里强中赋1嘛

要在sgdc文件里约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