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calibre DRC runset

楼主(2020-06-04):
求助,,版图菜鸟,想问一下运行DRC的时候,跳出runset的指令,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我选择了calibre.drc之后,报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runset是你保存的仿真DRC的设置选项文件,第一次跑没有的话就直接选can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set是你保存的仿真DRC的设置选项文件,第一次跑没有的话就直接选cancel

我试了一下,cancel之后是这样的,点ok之后就退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cancel之后是这样的,点ok之后就退出了

license的问题,要确认服务器上装了calibre且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的问题,要确认服务器上装了calibre且可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的问题,要确认服务器上装了calibre且可用

还想请教一下怎么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怎么确认?

如果你在学校的话就问一下实验室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在学校的话就问一下实验室的老师

还不在学校,谢谢了!

网友:
2楼正解!
一个是相当于保存路径,类似于ADE中的state
还有一个是DRC rule,类似于ADE中的model

打个比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