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不显示density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04):
用的gf22nm的工艺,运行DRC结果不显示density错误怎么回事?改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不是DRC command file里面设置把density屏蔽掉了。
或者根本没有density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RC command file里面设置把density屏蔽掉了。
或者根本没有density错误?

DRC command file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B:
就是DRC的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DRC的rule,

具体怎样修改,不会,求教,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修改,不会,求教,多谢。

改,我也不会

网友:
在rule里搜DENSITY,看开关后面的描述加减//,调到你想要的

网友:
gf的rule写的超级恶心,得耐心查找

网友:
搜一下是不是注释掉了,然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