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runset文件

楼主(2020-06-04):
求助,想问一下运行calibre DRC时跳出runset文件设置,这个文件是什么?我尝试用calibre.drc,打开之后出现了报错,想问问大佬们解决方法。

网友A:
这儿是load一个设置好drc run的文件 。没有就cancel掉,手动填上cmd的路径和run的路径,保存下来下次可以在这儿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是load一个设置好drc run的文件 。没有就cancel掉,手动填上cmd的路径和run的路径,保存下来下次可以在 ...

谢谢!

网友(2021-12-04):
麻烦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B(2022-12-05):
这是相当于将你要跑的工艺rule设置好,下次如果用到相同工艺的rule,就直接选择runset的路径,不用每次都在rulefile里面去选rule了

网友:
calibre DRC runset 文件一般包含 config文件(功能就是一个开关信息,就是指定要check哪些DRC,比如 FEOL,SRAM,BEOL等等)和一个包含rules的文件夹(文件夹下一般就是放具体的rule的文件,比如 layers,FEOL, SRAM,BEOL 等等),config文件和rules文件夹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在你的截图中配置信息的时候,建议先把DRC run Directory选好,就是选择包含config文件和rules文件夹的那个目录,然后再去选run rules file, 就选中config文件就好了,选好后,点一下后面的load,如果不报错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相当于将你要跑的工艺rule设置好,下次如果用到相同工艺的rule,就直接选择runset的路径,不用每次都在 ...

想请教一下,设置好的路径文件需要删除掉,去哪里可以找到删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设置好的路径文件需要删除掉,去哪里可以找到删除啊?

在你的project中找到runset文件,点进去,把对应路径删除,再保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设置好的路径文件需要删除掉,去哪里可以找到删除啊?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3-09-28):
calibre跑完drc会有一个保存rusnet文件,runset file选择这个文件

网友D(2024-12-18):
一般默认直接cancel,如果出现报错就是 你下下来的cadence ip和你的虚拟机ip不匹配的问题,解决方法可见
https://blog.csdn.net/Yoren__huang/article/details/14435143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默认直接cancel,如果出现报错就是 你下下来的cadence ip和你的虚拟机ip不匹配的问题,解决方法可见
ht ...

同时跑完一遍 记得 保存一下那个runset file!!!!不然关闭之后还是会报错

网友:
大佬的rule 文件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