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生成的时候很慢

楼主(2020-06-04):
想问问各位大神,在ic617.ISR22版本和calibre2016版本匹配使用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生成calibreview,但是换到ic618上这个过程就变得很慢,也没有报什么warning,这是为什么?是不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相同的runset设置相同的版图,唯一的区别就是virtuoso的版本不同。有人知道吗?
另外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同calibre版本生成的calibreview,有的是一行一行的放置有的是斜着放的,像麻花一样,怎么生成那种一行行整整齐齐的寄生参数呢?如图所示,PS其他都一样就是版本不同的问题

网友A(2020-12-13):
老哥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生成calibreview的时间较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生成calibreview的时间较长的问题了

没解决呜呜呜

网友B(2022-06-03):
同问,等了几个小时也没变化

网友C(2022-11-01):
引用 网友B:
同问,等了几个小时也没变化

兄弟,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是不是寄生提取的太多了?寄生器件可以过滤掉小于设定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寄生提取的太多了?寄生器件可以过滤掉小于设定值的。

不是,寄生参数比较少的小图也很慢,感觉是Calibre某种配置的问题。已经排除了计算机硬件的问题,CPU主频有3.7GHz的

网友E:
看看Virtuoso的log窗口,Calibre的log窗口有没有报什么error或者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Virtuoso的log窗口,Calibre的log窗口有没有报什么error或者warning

no error no warning  就是很慢

网友(2023-03-15):
现在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F:
我也是,服务器上面很慢,只能用自己的虚拟机先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服务器上面很慢,只能用自己的虚拟机先提取

虚拟机就可以很快么?出来的是哪种阵列的寄生电容电阻状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机就可以很快么?出来的是哪种阵列的寄生电容电阻状态吗

反正我自己的虚拟机比服务器快,都是矩阵排列的啊,根据实际的版图上位置

网友G(2023-09-14):
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还在蹲解决方案

网友H(2025-05-13):
引用 楼主:
楼主还在蹲解决方案

找到解决方法了么

楼主(2025-06-25):
引用 网友H:
找到解决方法了么

还在蹲呢,没找到呜呜呜

网友I:
一样的OS,同一个layout,用三台电脑,就是有一台电脑提的特别慢,这台慢的硬件还更好,就是A家的U,很怪,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样的OS,同一个layout,用三台电脑,就是有一台电脑提的特别慢,这台慢的硬件还更好,就是A家的U,很怪, ...

对! 我的I家的U是有的好有的坏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服务器上面很慢,只能用自己的虚拟机先提取

加1,但是我们服务器是IC617,装了calibre2023,非常之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