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CalibreView耗时较长

楼主(2020-06-04):
发现不同的virtuoso与calibre搭配使用在生成calibreview时速度不同,想问下是否是某些默认的变量的差别引起的

网友A:
提供些细节, 不同的virtuoso指不同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些细节, 不同的virtuoso指不同版本?

是的,例如ic617.ISR22 与 calibre2016.3可以快速生成calibreview,如果是ic617.700就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