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规则文件运行不了

楼主(2020-06-04):
本科萌新,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License文件问题,检查环境变量和license文件里面的MAC地址,还有license文件本身是否正确,软件是否cr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文件问题,检查环境变量和license文件里面的MAC地址,还有license文件本身是否正确,软件是否crack ...

具体在哪检查?大佬可以发详细一点吗?刚入手不太懂

网友B:
你这个calibre破解失败了。重新patch,或者看看环境变量啥的有没有设置错误。检查过之后,输入calibre -gui,然后启动drc或者某个组件,如果能填加rule和netlist等,则证明破解成功了。如果不行,那就回头找原因。

楼主:
我改了license的地址然后就行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alibre破解失败了。重新patch,或者看看环境变量啥的有没有设置错误。检查过之后,输入calibre -gui ...

在哪输入calibre-gui,我显示can not find

网友(2020-12-19):
引用 楼主:
我改了license的地址然后就行了,谢谢大家

兄弟,你有DRC的规则文件吗,你怎么用的啊

网友C(2021-07-25):
引用 楼主:
我改了license的地址然后就行了,谢谢大家

license的地址在哪里改 我是小白 多谢指教

网友D(2023-12-05):
引用 网友C:
license的地址在哪里改 我是小白 多谢指教

可以去网上搜索“caliber的License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网上搜索“caliber的License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