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端门极的偏置电压问题,版图设计

楼主(2020-06-05):
第一次做运放layout,可以把差分对的输入门极直接连到input pad 和 I/O ESD器件然后给VDD/2的电压吗?还是这中间需要加什么别的东西。谢谢

网友A:
为ESD考虑,200欧姆左右的poly电阻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ESD考虑,200欧姆左右的poly电阻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从外到内依次是i/o pad,ESD,串联ploy电阻,然后就是运放的差分输入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从外到内依次是i/o pad,ESD,串联ploy电阻,然后就是运放的差分输入对?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