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sitve circuit tie together

楼主(2020-06-05):
在TSMC的文档里描述: if transistor within sensitive circuit must be tie together with source and body, do not tie them in the local area by shorter metal line",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

楼主:
l连线不是越短越好吗?为什么对于敏感device连线长了反而好呢?

网友:
这个意思是在敏感电路里面你的MOS要源漏共用减少寄生,尽量不要是单独有有缘区。我感觉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认为说的应该是source和bulk要用有源区连在一起,source和bulk的有源区不要分开用短铝去连接,应该不是说源漏共用的问题!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次tsmc的工艺,他们的mos器件source和bulk touch在一起的时候铝的连接和一般的工艺有点区别,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这段描述。欢迎指正!

网友:
楼主这段话是不是没有截完啊?感觉是个病句呢

网友(2020-07-27):
我认为应该是不让把管子的source和bulk端直接连在一起,而是管子的source端单独接到一根metal,然后bulk端接到单独的metal或者是高层金属接到管子的source和bulk端,但是bulk端和source端不会直接连接,以此来防止bulk端的噪声影响到敏感电路。

网友:
7# 楼上正解

楼主(2021-01-07):
谢谢大家的解答,个人感觉应该是7楼解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