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安装遇到如下问题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求解

楼主(2020-06-05):
ansys18.1安装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求指导

网友A:
you need to install J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to install JRE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try,  if doesn't work yet, try to  setup  JAVA_HOME variab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if doesn't work yet, try to  setup  JAVA_HOME variables

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您看 这样可以吗

您看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这样好像和安装文件 install  所在路径也没什么关系   需不需要弄个软连接什么的

网友A:
try  to run the app in the terminal with the option '-js: <real java hom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to run the app in the terminal with the option '-js: ' ?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