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版图跑LVS中断报错SIGABRT

楼主(2020-06-05):
顶层版图跑LVS的过程中就中断并报错: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SIGABRT
后面发现顶层电路中的一个模块删掉(不删版图)就能跑lvs,删其他模块不行,也就是这个模块存在就会报上述的错误,但是这个模块单独跑是可以跑lvs的。
请问大佬们这是啥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2022-06-0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在input里面h-cells选项下,勾选match cells by name即可。感谢来自网友@Hey你好,对方辩友!的热心解答。这样可以定位到是哪一个小模块没接好,如果不勾的话就是全部打散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在input里面h-cells选项下,勾选match cells by name即可。感谢来自网友@Hey你好,对方辩友!的 ...

个人理解:出现SIGABRT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版图和原理图不匹配,软件在模块全部打散的情况下定位不了问题,于是直接放弃。

网友(2022-11-02):
把Options里面的supply下的abort都不选 也会出来RVE窗口 可以看到具体错误

网友(2023-12-20):
感谢楼主,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