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elium环境配置

楼主(2020-06-05):
新安装好的xcelium如何配置,哪位有教程,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用AMS/APS/XPS做混合仿真,参照混仿流程设置。

网友(2020-09-16):
. cshrc怎么写

网友(2021-03-25):
.bashrc怎么写

网友(2022-02-19):
新人求助 请问一下xcelium该如何安装呀 有没有教程呢

网友A(2024-03-10):
###XCELIUM
export INCISIVDIR=/opt/Cdence/XCELIUM1803
export LM_LICENSE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INCISIVDIR/tools/lib
export SPECMAN_HOME=$INCISIVDIR/components/sn
export SPECMAN_DIR=$SPECMAN_HOME/
export PATH=$INCISIVDIR/binPATH
export PATH=$INCISIVDIR/tools/binPATH
export PATH=$INCISIVDIR/tools/dfII/bin:$PAT
export是bash的写法,
cshell 应该是把上述export换成setenv

网友(2025-05-12):
引用 网友A:
###XCELIUM
export INCISIVDIR=/opt/Cdence/XCELIUM1803
export LM_LICENSE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ELIUM
export INCISIVDIR=/opt/Cdence/XCELIUM1803
export LM_LICENSE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 ...

m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