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低噪放入门

楼主(2020-06-05):
请问一下,低噪放的工作频率是2.4Ghz,是通过圈中的两个电感来调节谐振频率,但是怎么也调不到2.4Ghz。
从1.9Ghz左右,就直接跳到了2.6Ghz。这怎么能突变啊。求指教。
图一是电路,图二是从输入端测得的电流。
已解决。

哥哥们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输入输出阻抗调好之后,发现三阶交调点太小了,这是后咋办,我只知道三阶交调点计算公式,不知道咋调啊?

楼主:
我的理解是,调整电感,谐振点应该是连续变化的,可是现实不是这样的。图二是在手算值附近对两个电感进行了参数扫。然后,后面波形变成了类似梯形。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给你顶一下,别沉了,希望前浪能帮帮后浪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顶一下,别沉了,希望前浪能帮帮后浪们

谢谢前浪
看了幅频特性,好像是那里刚好有个零点被抵消了,我也不敢肯定

网友B:
为啥是仿电流呢,不应该仿S11的么

网友C:
你怎么扫的参数啊,step调小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仿电流呢,不应该仿S11的么

新手啥都不会,现在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扫的参数啊,step调小一点看看

以前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