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Labtools 27-3412]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5):
[Labtools 27-3412] Mismatch between the design programmed into the device 'xc7a100t' (JTAG device index = '0'
and the probes file(s) 'E:/verilog/FRE_DEC/FRE_DEC.runs/impl_1/debug_nets.ltx'.
The hw_probe '<const0>' in the probes file has port index '15'. This port location for the ILA core at location (uuid_23E7D65A79BC59F7BC47406C1714DFAE), does not support a data probe.
.
Resolution:
1) Ensure that the clock signal connected to the debug core and/or debug hub is clean and free-running.
2) Ensure that the clock connected to the debug core and/or debug hub meets all timing constraints.
3) Ensure that the JTAG clock frequency is 2.5x times slower than the frequency of the clock connected to your debug hub.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我已经检查过了,时钟没有问题啊JTAG也是之前用的,之前的代码是对的,新项目就不对

网友(2021-04-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把JTAG的时钟降下来就可以烧bit了,但是感觉烧进去过后,板子状态不对。程序在其他板子上验证过的,请问老师,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呢?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弄清楚了吗?这两天我也在排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