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license问题,求大神来帮忙看看!快要绝望了,帮忙解决可以酬谢,拜托了

楼主(2020-06-06):
装的是Calibre 2018.4。整个包是别人给我说可以直接用的,不用额外打patch。
安装论坛里的步骤生成了license:

然后我在bin下执行lmgrd ../../license.dat,报出如下错误:
0:50:59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1919, is already in use.
端口我已经改了很多随机数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 calibre2018 ###########
export MGC_HOME=/home/work/calibre2018/aoi/2018.4_25.17/aoi_cal_2018.4_25.17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home/work/calibre2018/aoi/2018.4_25.17/license.dat
export PATH=$MGC_HOME/binPATH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输入calibre -gui能启动,但是点击lvs就报license不对:
有没有大神能帮我解决的。。可以酬谢!拜托了。。

网友A:
换端口 这个license你已经启动过了  还有 端口你怎么能写那么小, 19190还差不多。一般linux保留5000以下的端口

网友:
ps -ef | grep lmrd
把重复启动lmgrd的都删掉
其他附议2楼

网友B:
这个lic格式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端口 这个license你已经启动过了  还有 端口你怎么能写那么小, 19190还差不多。一般linux保留5000以下的 ...

大佬我换了端口号还是不行,换成987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ic格式怪怪的。

是挺奇怪的。。我换了个还是不行。请问您有可用于这个版本的licens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换了端口号还是不行,换成9876了

保留5000是最小的,  一般现在linux可能不止这个值  至少得选一个五位数吧

网友C:
建议直接打patch,目前没发现啥bug。然后也不用license server。只需要指定路径就好了,何必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打patch,目前没发现啥bug。然后也不用license server。只需要指定路径就好了,何必折腾? ...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D:
你这么设置,根本没用到license server啊
MGLS_LICENSE_FILE=/home/work/calibre2018/aoi/2018.4_25.17/license.dat
这是nodelock模式,不用起server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大了patch 就不用启动lic domain啦,直接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 your lic file> 就可以啦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设置,根本没用到license server啊
MGLS_LICENSE_FILE=/home/work/calibre2018/aoi/2018.4_25.17/lic ...

感謝分享!

网友E(2022-04-21):
兄台问题解决了吗?最近安装calibre2020也遇到了license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台问题解决了吗?最近安装calibre2020也遇到了license这个问题。

解决了,还是要破解的

网友(2022-08-19):
能分享下软件妈?

网友F(2023-03-26):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兄台,可以说一下这个问题解决的具体方式吗?遇到跟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F:
兄台,可以说一下这个问题解决的具体方式吗?遇到跟您一样的问题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