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 带cdf参数的symbol

楼主(2020-06-06):
求助:IC6仿真遇到问题

spiceIn导入标准单元库以后,一些电路中含有带cdf参数的子模块symbol,如下图所示,这个子模块有PW,PL,NW,NL四个参数,对应内部管子的尺寸。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中有很多这样的子模块,且他们的参数各不相同弄个,但是ADE设置参数又只能设置统一的4个。
求问,仿真的时候,如何让仿真器自动把每个symbol的参数值代入到内部电路里面,进行仿真呢?
多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

网友A:
看来你在做一件用symbol 来代替晶体管仿真的事情,这是一条不归路呀。为什么不直接用晶体管构成netlis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在做一件用symbol 来代替晶体管仿真的事情,这是一条不归路呀。为什么不直接用晶体管构成netlist呢? ...

我是把转的标准单元库的cdl网表转成schematic,再在ADE中调用schematic进行仿真的。请问你说的是直接调用cdl网表进行仿真吗?我现在有标准单元库的symbol,想调用这些symbol,和一些模拟电路一起仿真。

网友A:
那CDL转换过来成为schematic的时候,这些宽长信息怎么成了symbol的参数,而不是schematic里面晶体管的参数了呢?这转换差的也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CDL转换过来成为schematic的时候,这些宽长信息怎么成了symbol的参数,而不是schematic里面晶体管的参数 ...

下面是cdl网表的一部分,比如这个TG1G模块,我在device map的时候采用的映射是 W w L l,导入结果就是生成了一个具有cdf参数PW,PL,NW,NL的symbol。
其他MOS管的尺寸则没有问题,涉及到TG1G以及其他若干模块的,尺寸信息被保存在symbol的参数里面,仿真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让他调用。
求教,是不是我device map有问题,还是ADE有办法调用这些尺寸信息?

*******************************************************************************
* SUB-CIRCUIT NETLIST:                                                        *
*                                                                             *
* BLOCK: TG1G                                                                 *
* LAST TIME SAVED: SEP 10 14:41:27 2001                                       *
*******************************************************************************
.SUBCKT TG1G D Q CK CKB NL=0.18U NW=0.24U PL=0.18U PW=0.24U
**.NOPIN VDD GND
MP0 Q CKB D VDD PCH W=PW L=PL
MN0 D CK Q GND NCH W=NW L=NL
.ENDS TG1G

*******************************************************************************
* SUB-CIRCUIT NETLIST:                                                        *
*                                                                             *
* BLOCK: IVG                                                                  *
* LAST TIME SAVED: SEP 10 14:37:09 2001                                       *
*******************************************************************************
.SUBCKT IVG Z A PL=0.18U PW=0.24U NL=0.18U NW=0.24U
MN0 Z A GND GND NCH W=NW L=NL
MP0 VDD A Z VDD PCH W=PW L=PL
.ENDS IVG

楼主:
审核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CDL转换过来成为schematic的时候,这些宽长信息怎么成了symbol的参数,而不是schematic里面晶体管的参数 ...

这是我电路网表的一部分,我用spiceIn导入cdl时,device map 是W w L l,所有非子模块内的晶体管都能尺寸正确导入,但对于子模块来说,就生成了带有cdf 参数的symbol,
比如这个TG1G模块,就有4个参数PW,PL,NW,NL,虽然symbol中有参数值,但是用ADE仿真时仍需要手动设置。 请问这种情况,是导入时有误,还是可以在仿真时采用某种方法自动把参数传递进symbol中的mos管?
或者在IC6中有什么利用symbol view + cdl网表直接仿真,不导入成schematic的方法吗?

*******************************************************************************
* SUB-CIRCUIT NETLIST:                                                        *
*                                                                             *
* BLOCK: TG1G                                                                 *
* LAST TIME SAVED: SEP 10 14:41:27 2001                                       *
*******************************************************************************
.SUBCKT TG1G D Q CK CKB NL=0.18U NW=0.24U PL=0.18U PW=0.24U
**.NOPIN VDD GND
MP0 Q CKB D VDD PCH W=PW L=PL
MN0 D CK Q GND NCH W=NW L=NL
.ENDS TG1G

*******************************************************************************
* SUB-CIRCUIT NETLIST:                                                        *
*                                                                             *
* BLOCK: IVG                                                                  *
* LAST TIME SAVED: SEP 10 14:37:09 2001                                       *
*******************************************************************************
.SUBCKT IVG Z A PL=0.18U PW=0.24U NL=0.18U NW=0.24U
MN0 Z A GND GND NCH W=NW L=NL
MP0 VDD A Z VDD PCH W=PW L=PL
.ENDS IVG

楼主:
不要沉呀

网友(2021-03-22):
你好,请问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标准单元cdl导入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map和你也一样,其他的器件都能成功赋上w、l值,但是标准单元这里的器件出来都是w=0、l=0

网友(2023-08-31):
遇到了和LZ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