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配置咨询

楼主(2020-06-06):
输入cat /proc/cpuinfo | grep physical |sort -n| uniq |wc -l  ,看到说有两个cpu,输入lscpu,如图所示,那我服务器配置是怎么样的呢?
比如线程是2*20 processor*10core*2thread=800线程 ?
      速度:2*20 processor*1.2GHz=48GHz吗? 图中那个E5-2680 V2@2.8GHz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下边又2有个CPU MHz:1200.000 ??
      内存:它就是那个速度吗?比如那个48G??还是要乘上core个数,即480GHz??
不是运营,对这些都不是很清楚,希望有懂的前辈指点迷津啊。谢谢

另外,咨询一下,做算法的和做ic的,那个行业对服务器要求更高呀,相同人数的情况下?

楼主:
如下图,内存是怎么算的呢

这个服务器只有32G内存吗?要乘上什么吗

这个服务器只有32G内存吗?要乘上什么吗

网友:
第一个配置是单CPU,10核心20线程。全速能达到2.8GHz,当前速度是1.2GHz
第二个配置是双CPU,每个cpu是16核心32线程。内存一共32G,啥都不用乘。

网友:
做算法,看是做什么算法的,AI的话,比做IC设计的还耗服务器,如果是其他的,对服务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做性能评估时,比如wireless communication的,进程会比较多。
IC 设计主要还是看规模:
    现在上5nm,7nm等项目,很多都是上cloud了。

网友:
看你的设计规模,大概多少instance , hierarchy 还是有flatten,sta ,PR , 用什么工具,这个都有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