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QSPI flash的问题

楼主(2020-06-06):
1.现在主流的QSPI flash 华邦、旺宏,他们做的通用QSPI flash,用户接口只有6根线,IO上还有测试引脚吗?内部集成OSC、JTAG、DFT、测试模块了吗?
2.他们内部的FLASH memory是NAND 还是NOR?
3.如果做通用QSPI flash,memeory是否可以用小容量的eflash IP (NOR)集成

网友:
1.现在主流的QSPI flash 华邦、旺宏,他们做的通用QSPI flash,接口只有6根线,那内部集成OSC、JTAG、DFT、测试模块了吗?--当然有
2.他们内部的FLASH memory是NAND 还是NOR?--NOR(NAND适用于大容量)
3.如果自己做通用QSPI flash,memeory是否可以用小容量的eflash IP (NOR)集成(类似于某些配置flash)?--可以IP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