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输出失调

楼主(2020-06-06):
小弟我做了一个运用在三阶delta sigma adc中的第一级运放,画了版图之后做了后仿,后仿直流失调比较严重,通过仿真改变共模反馈电容值使失调下降到40mV。
想请问各位前辈,运放输出40mV的失调是很严重吗?

网友A:
帮顶一下。顺便问一下,你是单环3阶还是mash2-1/mash1-1-1?用得普通的折叠cascode吗?没有chopper吧?有offset trim机制吗?比如微调使两边故意失配,来均衡补偿这部分offset。
之前的都会在10mV以下,一都会调到3到5mV,而且不是在ADC中。等有经验的来回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顺便问一下,你是单环3阶还是mash2-1/mash1-1-1?用得普通的折叠cascode吗?没有chopper吧?有of ...

2-1MASH,运放时gain enhanced折叠cascode,没有chopper和微调

网友(2025-09-24):
请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呢,谢谢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你的全差分运放的offset是怎么仿真的呀?我现在也在设计一款全差分运放,但是offset我还不太会仿,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你的全差分运放的offset是怎么仿真的呀?我现在也在设计一款全差分运放,但是offset我还不太会 ...

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