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建模 环路不收敛,求助!

楼主(2020-06-06):
本人 写了一个反馈环路 看频率响应,参考信号用的是实际偏置电路产生的一个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是由 一个自偏置电路产生的电流流过一个三极管产生的700mV电压,当我将这个三极管产生的700mV电压接入到 反馈环路中的参考引脚时 ,环路的DC点便不收敛了,环路中的某个节点便会产生几GV的电压或者几GA的电流,从而报错。但是将这个实际的偏置电压换成vdc这个理想电压源时(同样是700mV),环路就能正常工作。请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大概出在哪里?

有关参考引脚“ref” 的描述如下

input ref;
electrical ref;
output out;
electrical out;

V(out)<+ V(ref);

这个子模块中 ref端口检测 了接入的电压并将 电压传到out 端口,并不对信号做处理,out端口后面接的是一个OTA运放model的正端。我尝试将参考电压直接接到OTA上,产生的现象跟上面描述的现象一致,用理想源就正常,用实际电压源就报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尝试隔离出问题的点,你先把三极管产生的700mV电压直接接在一个单独的电容上面,比如10fF的电容,看看电容一端上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楼主:
我用压控电压源增益为1进行尝试,将实际电压接入VCVS的输入端,然后看输出端的电压是正常的(输出端接了个1T的理想电阻进行观察,接理想电容不知为什么进行dc仿真时,电压结果显示不出来),但将这个输出端再接入到反馈回路中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