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怎样把调入版图模块放大或缩小?着急!!

楼主(2020-06-06):
旧版本的ic5141调入器件的时候窗口有一个magnification的选项可以把调入版图放大或缩小,但是新版本ic617没有了这个选项,不知道是该功能被删掉了还是整合到其他选项设置去了,请教ic617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是pcell,可以将pcell flatten,并将flatten后的图形make cell,然后用dbTransformCellView()来进行缩放。
如果不是pcell,可以直接使用dbCreateXformPcell()进行缩放

网友B:
没太看明白说的是啥问题,是版图吗?调入版图原来多大现在不就是多大吗?放大缩小不就是放大镜吗??是我没意识到问题,同求真理

网友:
617不支持该功能了,但是可以向二楼说的一样用脚本函数去处理。

楼主(2020-07-10):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cell,可以将pcell flatten,并将flatten后的图形make cell,然后用dbTransformCellView()来进行缩放 ...

谢谢,我调进来的个是顶层芯片的版图数据比较大,有想过skill处理就是担心处理起来很慢,后来用笨方法导了一个gds在ic5141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明白说的是啥问题,是版图吗?调入版图原来多大现在不就是多大吗?放大缩小不就是放大镜吗??是我没 ...

我说的是shink,不是zoom in或zoom 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shink,不是zoom in或zoom out

616调单元也不支持直接缩放,但616导gds都可以直接shink,难道617不行了?我觉得你应该没注意导gds时可以shink,这应该是cadence的必备功能吧,我认为不可能去掉的,你可以看看,没必要转5141。

网友C:
用calibredrv处理数据,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calibredrv处理数据,很快

请问,calibredrv怎么实现这个,你有没有关于calibredrv的教程之类的东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alibredrv处理数据,很快

确实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calibredrv怎么实现这个,你有没有关于calibredrv的教程之类的东西,谢谢。 ...

直接打开calibredrv,读入gds/oasis,file->scale,输入需要shink的值,保存gds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22):
太实用了。感谢

网友(2022-12-17):
引用 网友C:
用calibredrv处理数据,很快

which version of calibre has the calibredrv to deal with it?
Calibre 2015 doesn't have it, I checked.

网友:
shrink不是所有层次单纯的放大缩小吧

网友(2024-02-07):
virtuoso stream in ,more option 里面也可以选scale ,还可以snap grid。

网友E:
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用这条语句写个.il文件 load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