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分析串行数据有没有巧妙的方法

楼主(2020-06-06):
看波形时如果是串行数据的话,得自己一个一个数01变化,最终才能得到一次传输的数据,万一眼花数错一拍结果就不对了。大家有没有什么能提升效率和准确性的技巧?

网友A:
可以在仿真tb中添加辅助代码,靠代码解析串行数据。或者将串行数据dump下来,使用matlab或者其他软件处理串行数据。大批量的数据处理不建议人工确认

网友:
临时想到一个比较笨拙的办法,在verdi中就能实现:
使用verdi的time shift功能,如:
有串行信号 SA,把这个SA复制7份,然后将各个拷贝分别逐个时移一个clock,最后,将这八个波形组成一个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仿真tb中添加辅助代码,靠代码解析串行数据。或者将串行数据dump下来,使用matlab或者其他软件处理串 ...

解析是个好办法,只是有时只是需要看一小段波形的数据,写一段解析的逻辑可能引入错误,调试也有代价,而且也占用资源。想找个折中一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