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calibreview时寄生参数的排列方式

楼主(2020-06-06):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calibre PEX生成calibreview的时候,如何设置才能让寄生参数一行一行的整齐排列而不是斜着像麻花一样的排列方式呢?

网友A:
calibre完成在setupview中parasitic placement选项里选array就能按阵列排布。截图还有点问题,calibre view type 里还要选schematic。

calibre

calib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完成在setupview中parasitic placement选项里选array就能按阵列排布。截图还有点问题,calibre view ...

这个改成arrary只是对原来的器件有效,对寄生参数无效

网友A:
是把device placement改成array,但是parasitic placement没改吗?如果是正确设置了还不行,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device placement改成array,但是parasitic placement没改吗?如果是正确设置了还不行,那就不知道了。 ...

我是用的输出schematic的方式,还是非常感谢啦

网友(2023-10-12):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输出schematic的方式,还是非常感谢啦

hello,请问一下这一步输出schematic和masklayout有什么区别哇,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输出schematic的方式,还是非常感谢啦

只能选择schematic,但是寄生参数的排列就选择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