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遇到过RTL经过综合后连接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0-06-06):
哪位大神遇到过RTL经过综合后连接不一致的问题
打算实现多个LUT串联,综合后是这样的结果,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如果不正确该如何修改呢?求各位大神 指点一二。、、、、、

网友:
功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综合后的LUT资源是4748,实现后的LUT资源使用为1408,从测试效果上看,应该是功能变差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后的LUT资源是4748,实现后的LUT资源使用为1408,从测试效果上看,应该是功能变差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 ...

功能变差是啥意思,功能只有对不对,性能和面积有好坏。

楼主:
准确说是输出信号错误。

网友(2020-07-11):
检查时序约束和软件告警。

网友(2021-02-06):
logic equivalent check 一下

网友(2022-05-18):
有些信号被优化掉了。

网友:
代码设计可能有问题,需要自己检查哪些信号被优化掉了,或者是输入是定值导致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