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新手设置model librabry

楼主(2020-06-06):
新手小白最近正在学习cadence virtuoso,仿真时点击Netlist and Run 会报错器件undefined。查阅资料后发现需要在ADE中设置model library,但是我安装的软件中好像并没有找到.scs文件。想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哪里可以获取常用的一些scs文件。

网友A:
论坛里找找,有能用的库。
比如这个: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highlight=st02

网友B:
一般加载一个工艺库会自动关联用于仿真的模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找找,有能用的库。
比如这个: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185&highlight=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加载一个工艺库会自动关联用于仿真的模型文件。

但是我的仿真中间model library里一个模型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操作错误,请问有没有一些专业教程可以推荐我去看一下呢?我这次按照网上找的一些教程操作的。或者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加下您的联系方式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仿真中间model library里一个模型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操作错误,请问有没有一些专业教程可 ...

csmc的这个工艺不会自动加载,需手动添加,模型在model文件夹下s05mixdtssa01v11.scs。看model文件夹下的readme.txt文件有关于模型的介绍。
mos管的section 写tt,双极型三极管bjttypical,电阻restypical,电容captypical

网友:
有收获,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mc的这个工艺不会自动加载,需手动添加,模型在model文件夹下s05mixdtssa01v11.scs。看model文件夹下的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02-15):
随便下载一个scs文件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