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工艺集成IC设计求助

楼主(2020-06-06):
哪位熟悉高压IC设计朋友请指导一下,为何200V以上的工艺里面,没有耐压超过200v的PMOS器件,只有高压NMOS器件。可以用何种器件替代PMOS?

网友:
我也在做耐高压集成IC的设计,但是没你耐压要求高,我曾做过一些耐高压电路的版图,但大多数都在50V以内,我看楼主还是和甲方讨论讨论,在外部经行分压设计,降低芯片耐压要求,以BCD工艺来说,实现上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大多数厂商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