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编译显出库有问题

楼主(2020-06-07):
求教各位前辈,dc编译的时候报错库不能执行sub_tc_op,我用的是slow的db

网友:
指定的库有问题吧

网友:
synthetic library一般指向DC工具自带的一个synthetic 库。
具体可以看如下课程的讲解,含DC综合实例脚本与讲解(第10课原理,第11课实例)。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