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 的cdf参数被ADE作为设计变量处理

楼主(2020-06-07):
大家好,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导入标准单元库的cdl网表,生成了一些schematic,某个原理图可能含有若干子模块的symbol,每个symbol都有4个 cdf parameter,PW,PL,NW,NL,代表内部管子的尺寸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生成的schematic进行仿真时,ADE会把symbol中的这四个参数作为设计变量处理,需要手动设定它们的值才能进行仿真。但是这样就只能把所有相同symbol设置为相同的尺寸,这和网表中定义的电路是不同的。正确的信息储存在symbol的CDF参数中,但是仿真时并不能得到这些信息。。

请问大家是否了解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自顶一下,求助

网友:
很显然,在CDL-IN的时候,参数的映射 (mapping)没有做好,才会这样,否则应该直接把真实的参数值带入到晶体管的。像你这样得到的都是PDK工艺缺省的最小值吧。简而言之,就是没有映射,系统帮你做了缺省映射。

楼主(2021-04-01):
问题已经解决,在schematic中mos管尺寸里用pPar("PL")等可以调用symbol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