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约束中使用流操作符的问题

楼主(2020-06-07):
rand bit [7:0]   pdu[];rand bit [15:0] header;

rand bit [7:0]   payload[];

constraint c_valid {
   {<<byte {pdu} } == {<<byte {header, payload}};
}

为什么在constraint中使用流操作符会报错,除了一个byte一个byte约束外,有没有其它办法实现如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 constaint

具体一点该怎么写?我只是想让header和payload组成pdu,如果按照byte来约束是可以的,就是没这个简洁。约束中用流操作符为什么不行呢? 约束以外的其它地方这么写没有问题

网友B:
没有使用在constraint中使用流操作,我的原则是constraint能简单就简单一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post_randomize啊,或者直接使用packer来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在constraint中使用流操作,我的原则是constraint能简单就简单一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post_randomi ...

谢谢,因为不太熟悉constraint的语法要求,以为这样写简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在constraint中使用流操作,我的原则是constraint能简单就简单一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post_randomi ...

你好,还问一下,就是像这种
class A extends base_packet;
   ...
   rand bit [7:0] pdu[];
   ...
endclass

class B extends A;
    rand [15:0] header;
    rand [7:0]   payload[];
    ...
endclass
如果想要{payload, header}等于pdu,你觉得怎么写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