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tix 7 使用BPI模式配置FPGA,烧写成功但配置FPGA 不能运行

楼主(2020-06-07):
artix 7, 使用NOR FLASH --MT28EW128A,BPI模式配置FPGA, 使用 Prrogram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工具显示烧录成功了,但是重新上电程序无法运行,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2021-03-23):
XDC文件里可能要加一下CONFIG相关的约束,设置为从BPI启动,然后重新编译出一个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