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噪声问题

楼主(2020-06-08):
不是很理解标记的这段话,为什么通常KT/C噪声要小于等于量化噪声

网友A:
因为量化噪声是定值,kt/c跟电容值有关,取大了噪声就小,当然面积变大开关功耗变大。
snr计算公式是 信号功率除以 量化噪声加kt/c噪声,量化噪声无法避免,所以只考虑量化噪声时得到的一般是理想enob,如果加入与量化噪声等量的kt/c噪声,那snr计算时分母乘了个2,10log之后snr降低3dB,我们肯定要避免信噪比3dB的降低,所以kt/c要控制,由此加入了电容大小的限制。
具体你说为什么要小于量化噪声,那肯定是不能让kt/c一个可控的噪声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当然要小。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量化噪声是定值,kt/c跟电容值有关,取大了噪声就小,当然面积变大开关功耗变大。
snr计算公式是 信号 ...

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