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仿真时的静态电流和漏电流

楼主(2020-06-08):
【求助】请问,模拟电路中的静态电流和漏电流的定义是什么?具体仿真时应该如何配置使能,输入端?漏电流是指电路上电,但使能端不使能的情况?此时的输入端如何配置?

网友A:
电路工作时有静态电流,动态电流和漏电流。
动态电流比如发送DATA时的电流,包括模拟模块的电流和数字模块的电流。
静态电流包括模拟模块维持静态工作点的电流。
漏电流是指所有使能关断,不维持静态工作点的Leakge电流。
我认为静态电流和漏电流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保持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工作时有静态电流,动态电流和漏电流。
动态电流比如发送DATA时的电流,包括模拟模块的电流和数字模块 ...

多谢赐教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A:
电路工作时有静态电流,动态电流和漏电流。
动态电流比如发送DATA时的电流,包括模拟模块的电流和数字模块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