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电容失配问题

楼主(2020-06-08):
各位大佬, 标记部分是怎么利用数值解求X1/(X1+X2)的标准差的,很是困惑

楼主:
帮帮忙啦

网友A:
这个看一下概率论不就行了,两个不相关的均一分布也就是简单高斯分布,四则运算有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一下概率论不就行了,两个不相关的均一分布也就是简单高斯分布,四则运算有公式的。 ...

我看了正态分布运算的性质,两个无关正态分布的比值是柯西分布,然而柯西分布是不存在期望和方差的,所以对论文中如何求出来的标准差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正态分布运算的性质,两个无关正态分布的比值是柯西分布,然而柯西分布是不存在期望和方差的,所以 ...

两个标准正态分布的比值才是柯西分布
如果它们相对偏差(标准差比期望值)很小时,两者的比值还是可以近似成正态分布的工科的文章,很多数学不会很严谨的,只是在实际使用情况下的近似

网友(2021-08-06):
请问这个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
这是棒子的一篇论文, 把柯西分别做级数展开

网友:
你好,你这篇论文出自哪里呢,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网友(2023-11-02):
不是到原来的论文是哪一篇,没有办法解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