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得到工艺库晶体管迁移率

楼主(2020-06-08):
查看了些帖子,按照先跑dc,然后在TOOLS-RESULT BROWER-找到我的晶体管,然后看到了迁移率小到不行
我本来是想算UnCox的,然后,看了帖子说betaeff就是UnCox,但是同一套工艺,在不同的电路中,用不同尺寸的N管仿出了481m和900多m,,,
所以到底该咋搞。
图为读出来的迁移率。

网友A(2021-02-03):
大佬,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蹲回复

网友:
跑个仿真自己算一下行不行

楼主:
不好意思,没找到比较好的办法,后面做的项目不需要单独使用这个数据,所以问题就搁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找到比较好的办法,后面做的项目不需要单独使用这个数据,所以问题就搁浅了。
...

没事没事,依然感谢!

网友:
仿真用的工艺文件里有这个参数

网友:
仿真算出来,或者参考betaeff,虽然手算不需要太高的准确度,稍微差一点也没关系。
或者就是查看仿真文件的文艺文件,一般工艺会有Tox和u0这两个参数,利用Tox大概算出Cox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