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写好后如何在cadence下生成具体的数字电路呢?

楼主(2020-06-08):
verilog写好了,如何在cadence下生成具体的某个工艺下的数字电路呢?
或者有简单的步骤教程可以推荐吗?

网友:
创建VerilogA模块 生成电路symbol

网友A:
综合~~~~~
verilog写好后,simulation,验证功能正确
syn 加standcell 的lib,生成具体的电路
P&R,生成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
verilog写好后,simulation,验证功能正确
syn 加standcell 的lib,生成具体的电路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
verilog写好后,simulation,验证功能正确
syn 加standcell 的lib,生成具体的电路

有这么一个流程的,简单的,有例子的教程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一个流程的,简单的,有例子的教程看看吗?

这个就差综合了
楼主可以去找找用rtl compiler或者genus综合的流程。如果身边有做过的人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