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多corner 仿真时,从结果推断只跑了一个corner

楼主(2020-06-08):
adexl设置如图:
但从最后结果推断跑的corner是以这个test editor中设置为准的
请问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成功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你点的是ADE XL test editor里的run还是在corner显示界面的run?要点在你图一里的run and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你点的是ADE XL test editor里的run还是在corner显示界面的run?要点在你图一里的run and netlis ...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1-08-23):
xl界面点run目录下的run corner才行
这个看版本,有的在第二个点也可以,有的只能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