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pipe接口 位宽转换

楼主(2020-06-08):
求助各位,现在想在xilinx fpga上面跑一个第三方的pcie控制器,然后加一个xilinx pcie phy,但是第三方控制器pipe接口为32bit,phy的pipe接口为16bit,这样两端时钟,数据都不能直接连在一起,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我目前的思路是用fifo或者ram转换,但是有其他问题,比如16bit下面的1bit的这种信号怎么转换到32bit对应的信号上面呢

网友A:
中间加一个FIFO,把位宽降到16bi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一个FIFO,把位宽降到16bit,就可以了

你这样试过吗?不仅仅是数据和时钟,还有控制信号呢?16bit下面的1 cycle enable,32bit下怎么处理呢?

网友B:
这个工作我们刚进行完成,并上板调试成功,链路可以link up;
GEN1: Controller 62.5M 32BIT
PHY: 125M 16BIT

接收端:快时钟到慢时钟。   快时钟存两次,慢时钟读一次。对于控制信号也是存两次,慢时钟读到两次的值《或》即可低到快时钟域的值。
控制信号位宽是匹配的,仅是保证慢时钟如何采样到快时钟域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我们刚进行完成,并上板调试成功,链路可以link up;
GEN1: Controller 62.5M 32BIT
PHY: 125M 1 ...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也是可以link up了,但是在枚举的时候,失败了,抓包发现cfgrd错了,所以我现在怀疑是否转换的地方有问题,349818889这是我的QQ,可否交流下

网友(2023-08-29):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也是可以link up了,但是在枚举的时候,失败了,抓包发现cfgrd错了,所以我现在怀疑 ...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我们刚进行完成,并上板调试成功,链路可以link up;
GEN1: Controller 62.5M 32BIT
PHY: 125M 1 ...

请问奇数个16-bit数要转换成32-bit宽度的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最后单一个16-bit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