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响应时平的 没有peaking 但是pam4眼图

楼主(2020-06-08):
请问一下 我在做一个电路中,AC响应时平的 但是pam4眼图会有peaking(overshooting),请问一下这个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有这种经验的大佬吗

网友:
可以找一本资料看看二阶系统的频响与阶跃响应之间的换算关系

网友A:
平的看是有多平,1dB的增益突起也会引起peaking,而且在带宽不足的时候peaking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的看是有多平,1dB的增益突起也会引起peaking,而且在带宽不足的时候peaking会大 ...

没有peaking那种平 0。01dB的peaking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