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部分区域无法写,可以读,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0-06-08):
系统中会用到1个1Kx32的RAM和1个8Kx32的ROM,这2个存储单元都是使用SMIC的工具compile出来的。
现在问题是RAM每512字节只能写前128字节的数据,写其他区域的地址也总是映射到前128字节区域了(比如写256地址,但实际还是写到0地址了),刚开始怀疑是地址总线的问题,检查了版图,没有发现问题,AD的地址线也都正确连接了,而读RAM呢,又都是正确的(是不是可以排除地址总线的问题?)。问题仅出现在写RAM的时候,问题是不是应该仅在地址,时钟上找原因?还是可能有其它原因呢?
1)RAM和ROM共用时钟,检查PR后的数据,发现这个CK信号是通过这个BUFX2M U297 (.A ( MEM_CK ) , .Y ( CK ) )输出后连接到这2个存储单元上的,是否可能是这个BUF驱动能力不够所致 ?
2)共用地址总线,是否可能存在写的时候某几位地址总线被异常拉低,导致无法正常写入指定地址呢?

其他原因???

后仿功能正常,把SRAM的网表提取出来混仿功能也正常,SRAM可以正常读写。

请群里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原因,非常非常的感谢!!!!!

.................................

RAM_1KX32 i_RAM (.WEN ( RAM_WEN ) , .DIN ( RAM_WD ) , .WC ( RAM_WC ) ,
    .CE ( RAM_CE ) , .CK ( CK ) , .AD ( AD[9:0] ) , .DOUT ( RAM_RD ) ) ;

ROM_8KX32 i_E2A (.AD ( AD[12:0] ) , .CE ( ROM_CE ) , .CK ( CK ) ,
    .DOUT ( ROM_RD ) ) ;
...............................

module RAM_1KX32 (DOUT , AD , WEN , CK , CE , WC , DIN );
output [31:0] DOUT ;
input  [9:0] AD ;
input  WEN ;
input  CK ;
input  CE ;
input  [3:0] WC ;
input  [31:0] DIN ;
wire [3:0] WE ;
NOR2BX2M U6 (.AN ( WC[1] ) , .B ( WEN ) , .Y ( WE[1] ) ) ;
NOR2BX2M U5 (.AN ( WC[0] ) , .B ( WEN ) , .Y ( WE[0] ) ) ;
NOR2BX2M U4 (.AN ( WC[3] ) , .B ( WEN ) , .Y ( WE[3] ) ) ;
NOR2BX2M U3 (.AN ( WC[2] ) , .B ( WEN ) , .Y ( WE[2] ) ) ;
CLKINVX2M U2 (.A ( CE ) , .Y ( n1 ) ) ;
RA1KX32M8_S018G i_ram (.WE ( WE ) , .OE ( 1'b1 ), .DIN ( DIN ) , .DOUT ( DOUT )
    , .CEN ( n1 ) , .AD ( AD ) , .CLK ( CK ) ) ;
endmodule

module ROM_8KX32 (DOUT , CK , CE , AD );
output [31:0] DOUT ;
input  CK ;
input  CE ;
input  [12:0] AD ;
CLKINVX2M U1 (.A ( CE ) , .Y ( n1 ) ) ;
RO8KX32M16_S018G i_rom (.CLK ( CK ) , .D ( DOUT ) , .CSB ( n1 ) , .A ( AD ) ) ;
endmodule

网友A:
加入延迟仿真下,共用地址总线有可能是高位被拉低了,在你写的时候。。。太多原因了。。。ram模型也是要检查一下了,可能写错了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延迟仿真下,共用地址总线有可能是高位被拉低了,在你写的时候。。。太多原因了。。。ram模型也是要检 ...

后仿使用提取的sdf进行反标,分别对min和max进行了仿真,功能也都是正常的。

ram使用了compile的.v进行了仿真,功能也都是正常的;提取PR的SRAM网表,使用vcs+xa进行混仿,观察地址线的电平信号,写时也稳定在1.8v。

网友B:
把RAM接口的波形贴出来看看,大概率可能你的时钟产生不是阻塞型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AM接口的波形贴出来看看,大概率可能你的时钟产生不是阻塞型导致的

怎么判断时钟是否是阻塞型的?

网友B:
看波形是正常的,那很可能就是时钟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波形是正常的,那很可能就是时钟的问题了

时钟问题的话,每512字节只有前128字节能写这个现象解释不通啊?难道说是由于时钟驱动能力不够,导致bit5/bit6的地址锁存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钟问题的话,每512字节只有前128字节能写这个现象解释不通啊?难道说是由于时钟驱动能力不够,导致bit5 ...

解释的通,如果你的高位地址在采样时刻没有被时钟采到,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尝试,就可以印证,你将地址信号加一个小的延时,哪怕是0.1ns,然后再传送给RAM,你再看看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释的通,如果你的高位地址在采样时刻没有被时钟采到,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尝试,就可以印 ...

我在sdf中增加AD[5]的延时0.1ns,不知道这样修改是否有效?仿真出来的结果看,还是可以正常读写的。
修改前

            (INTERCONNECT i_DIG_ALL/U154/Y  i_ram/AD[5] (0.0042:0.0058:0.0058) (0.0042:0.0058:0.0058))
修改后

            (INTERCONNECT i_DIG_ALL/U154/Y  i_ram/AD[5] (0.1042:0.1058:0.1058) (0.1042:0.1058:0.1058))

网友B:
你是网表仿真不是RTL仿真对吧? 如果这样只能说明,RAM接口有timing问题,一般前仿真会有hol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网表仿真不是RTL仿真对吧? 如果这样只能说明,RAM接口有timing问题,一般前仿真会有hold问题 ...

那从什么方面入手定位问题呢?前仿,后仿功能都正常。但流片回来芯片测试总是不过。想做FIB都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网表仿真不是RTL仿真对吧? 如果这样只能说明,RAM接口有timing问题,一般前仿真会有hold问题 ...

RAM使用的时钟既是系统时钟,我是否可以通过更换低一点的晶振来测试,这样是否可以确保timing没有问题呢?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是hold问题,降频没有用,可以fib把最高地址线连到附近电源上,看能否写进去,不过这样做fib可能很贵。

网友C:
你说读没有问题,难道里面有存好的数据,可以正确读出?并且这部分数据和前128个字节不一样,能保证确实从128字节后的地址读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读没有问题,难道里面有存好的数据,可以正确读出?并且这部分数据和前128个字节不一样,能保证确实从1 ...

读出来的数据除前128字节外,其他数据是随机数,不确定是否正确,但是挂在相同地址总线(高位地址不同)的ROM数据读出来是正确的。

楼主:
另外,已经尝试把工作频率降为原来1/4,RAM写还是不正确。

网友D:
读写ram是软件控制的,还是通过硬件接口控制的?
如果是CPU跑软件读写ram,写ram地址的变量声明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写ram是软件控制的,还是通过硬件接口控制的?
如果是CPU跑软件读写ram,写ram地址的变量声明是否有问题 ...

CPU控制的,写RAM地址没有问题,仿真都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读写RAM。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控制的,写RAM地址没有问题,仿真都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读写RAM。

样片ATPG过了吗?RAMbist功能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样片ATPG过了吗?RAMbist功能过了吗?

这是一个老芯片该找,原方案较复杂,老板为了省成本,对部分功能进行了裁剪,同时取消了外挂ROM,把程序直接掩模到芯片上,很多测试接口也阉割掉了,因此没有ATPG,RAM是直接使用SMIC的工具compile出来的,因此也无RAMBIST。

楼主:
哪位老大再帮忙看看,是不是写的hold时间太短所致,CLK上升沿到CEN去使能之间只有1072ps:

这是lib库中CEN和CLK的时序约束:

    pin(CEN)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24;
        timing() {
            related_pin    : "CLK" ;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
            rise_constraint(SRAMSH) {
            index_1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index_2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values ( \
            "0.305, 0.289, 0.278, 0.298, 0.336", \
            "0.311, 0.296, 0.284, 0.304, 0.342", \
            "0.302, 0.286, 0.275, 0.295, 0.333", \
            "0.256, 0.240, 0.229, 0.249, 0.287", \
            "0.197, 0.181, 0.169, 0.189, 0.228" \
            );
            }
            fall_constraint(SRAMSH) {
            index_1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index_2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values ( \
            "0.265, 0.257, 0.265, 0.315, 0.382", \
            "0.307, 0.299, 0.307, 0.357, 0.424", \
            "0.409, 0.400, 0.408, 0.458, 0.525", \
            "0.551, 0.542, 0.550, 0.599, 0.666", \
            "0.680, 0.671, 0.679, 0.728, 0.794" \
            );
        }    }
        timing() {
            related_pin    : "CLK" ;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
            rise_constraint(SRAMSH) {
            index_1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index_2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values ( \
            "-0.275, -0.257, -0.243, -0.258, -0.290", \
            "-0.281, -0.263, -0.249, -0.263, -0.295", \
            "-0.271, -0.254, -0.239, -0.254, -0.286", \
            "-0.225, -0.207, -0.193, -0.208, -0.239", \
            "-0.165, -0.147, -0.132, -0.147, -0.179" \
            );

            }
            fall_constraint(SRAMSH) {
            index_1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index_2 ("0.200, 0.400, 1.000, 2.000, 3.000");
            values ( \
            "-0.258, -0.250, -0.257, -0.306, -0.372", \
            "-0.299, -0.292, -0.298, -0.348, -0.413", \
            "-0.401, -0.393, -0.400, -0.449, -0.515", \
            "-0.542, -0.534, -0.542, -0.592, -0.658", \
            "-0.671, -0.662, -0.671, -0.721, -0.787" \
            );
    }    }    }

    pin(CLK)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1278;
        clock    : true;
        min_pulse_width_low    : 0.5;
        min_pulse_width_high    : 0.5;
        min_period        : 1.709;
        max_transition        : 3.000;
        internal_power() {
        when : "CEN";
        power(SRAMP) {
          index_1 ("0.0 1.0");
              values ("0, 0")
          }   }
    internal_power() {
        when : "!CEN";
            rise_power(SRAMP) {
              index_1 ("0.0 1.0");
              values ("99.36833, 99.36833")
            }
            fall_power(SRAMP) {
              index_1 ("0.0 1.0");
              values ("0, 0")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大再帮忙看看,是不是写的hold时间太短所致,CLK上升沿到CEN去使能之间只有1072ps:

如果要是hold不满足的话,应该所有的地址都有问题吧。另外fib的方案,是否可以进行clk取反后再连到ram的操作。

楼主:
地址总线某些位hold时间不够所致,FIB把CLK跳2个buf后,SRAM工作正常了。

网友E(2020-07-14):
引用 楼主:
另外,已经尝试把工作频率降为原来1/4,RAM写还是不正确。

是不是你的读写软件写的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读写软件写的不对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