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做DIODE的正负端?

楼主(2020-06-08):
图中MOS管做DIODE,哪边是二极管P端?哪边是N端呢?

网友A:
这是ggmos的ESD接法,如果你要看等效为diode的话,那就看MOS管中PN结的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ggmos的ESD接法,如果你要看等效为diode的话,那就看MOS管中PN结的方向吧

MOS管的寄生是个三极管吧,PN结方向怎么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的寄生是个三极管吧,PN结方向怎么看呢?

看漏端和衬底之间的PN结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漏端和衬底之间的PN结方向

为什么不是漏端和栅端、源端的PN结方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漏端和栅端、源端的PN结方向呢?

因为衬底和源端是接在一起的,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一个衬底和漏的PN结。但是如果是break down泄放的话,就不能等效为dio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