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e如何运行RCX

楼主(2020-06-08):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因设计的版图存在一些不规则形状,以致LVS存在属性错误。现在不想通过改变原理图的尺寸来通过LVS,怎么改版图提取的尺寸使之原理图匹配,进而不影响RXC的提取呢?

网友A:
貌似在pdk文档里面会告诉你不能画哪些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在pdk文档里面会告诉你不能画哪些图形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设计的版图结构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并不是标准的PDK中的单元。想看一下设计完成后的后仿,这些不规则的画法在后仿提取的时候,希望它能改成和前端设计的尺寸一样。即,版图画法可以随便,但做后仿时,希望这些结构能改成和设计一样的值,从而不影响其他的后仿真结果。不知道该如何去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