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器件尺寸修改问题

楼主(2020-06-08):
本人刚接触版图,请各位前辈指教,就是电路图有了,工艺也确定了,画版图的时候是应该由电路图生成还是自己画。自己画的话有些器件,比如三极管,工艺库里面只有几个固定的尺寸,没有电路图里面仿真的尺寸,那我按照电路图里面的尺寸自己画可以吗?会不会提供工艺的厂商不能流片呢?有这个疑问的原因是进行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有些工艺的晶体管、电阻等器件的尺寸是不能修改的。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说还是要先画电路图再画版图。便于LVS对比,不易出错。
如果是双极型工艺,直接按已有图纸画版图也可以,只要符合设计规则,厂家会给你流片。只是双极型工艺的模型只有在厂家给的尺寸基础上还算准确,改了尺寸后就不准了,流片出来可能偏差很大。所以还是尽量按厂家给的尺寸进行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还是要先画电路图再画版图。便于LVS对比,不易出错。
如果是双极型工艺,直接按已有图纸画版图也可 ...

谢谢,也就是说BJT尺寸可以自己修改,厂家是能做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BJT尺寸可以自己修改,厂家是能做的对吧?

是的,只要没有违反设计规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BJT尺寸可以自己修改,厂家是能做的对吧?

我们之前也遇到BJT想自己改尺寸,问了工艺厂,他们给出的回复是,不建议自己修改尺寸,自己修改出来的尺数会对BJT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总是BJT还是用工艺厂提供的较好,不建议自己用PDK之外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也遇到BJT想自己改尺寸,问了工艺厂,他们给出的回复是,不建议自己修改尺寸,自己修改出来的尺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