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的版图问题

楼主(2020-06-08):
本人小白,请各位指教,已经有了工艺库,应该先画电路图再生成版图,还是完全重新画?因为考虑到BJT的尺寸无法修改,但是工艺库中只有几个固定尺寸的BJT,而没有电路仿真中的器件尺寸,所以如果完全自己画的话,后面检查会不会出问题?厂商能否流片?

网友:
BJT基本只能用PDK提供的,不然会不准!

网友A:
BJT 只能固定SIZE  至於VNPN 可调Emitter , DRC LVS 能否认到看command file ,  写不好可能会 认不到 , 以前去下过 纯 BJT  厂 都很差 .  rule 不全. 上面贪便宜 就是说要投 BJT
以前还投过没 command file , spice 就说参考 XX 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BJT 只能固定SIZE  至於VNPN 可调Emitter , DRC LVS 能否认到看command file ,  写不好可能会 认不到 , 以 ...

经历过于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