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版图导入calibre中进行DRC,错误代码PO.R.19

楼主(2020-06-08):
ICC布局布线后的版图,ICC中DRC和LVS是clean的,导入到calibre后出现下列错误,错误代码是PO.R.19,具体描述如下,请问这个DRC错误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
S D连上就行吧,如果你的确是设计了一个floating gate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浮空的Input pin, 如果有要解决掉吧! 如果没有的话,block level 可以忽略这种dr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浮空的Input pin, 如果有要解决掉吧! 如果没有的话,block level 可以忽略这种drc .  ...

谢谢解答,浮空的pin倒是没有,我单独看了一下出现错误位置的标准单元,单独对它们做DRC也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这个std cell 有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td cell 有驱动吗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理解您说的驱动是指什么?我理解的标准单元驱动是指网表中输入信号,版图中输入的连线,这些都是有的。我理解的不对的话,还望您指教

网友B:
你是检查的block么,好像一般top的检查才会查到这个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检查的block么,好像一般top的检查才会查到这个rule

对的,是一个数字模块,您和4楼的意见是block level可以忽略这个错误?

网友:
楼主,你单独对cell做drc当然会有这个drc,首先看到这个错就去找po对应的m1的input pin是否有输入信号,有的话可能就是cell的事了,如果是dftcell就让dft去解,厂商的事就看能不能waiv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是一个数字模块,您和4楼的意见是block level可以忽略这个错误?

你可以先去确定一下没有floating的,确认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waiv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去确定一下没有floating的,确认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waive的

ICC版图导入之后,在没有进行merge时进行DRC,是没有这个PO.R.19的错误的,merge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ICC版图导入之后,在没有进行merge时进行DRC,是没有这个PO.R.19的错误的,merge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

你没有merge的时候是没有cell底层的信息的没有这个错误也是正常的

网友C(2022-08-26):
请问这个PO.W.19_PO.S.43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PO.W.19_PO.S.43该怎么解决呢

同问,这个PO.W.19_PO.S.43和PO.R.19一起出现了,我的电路里面只用到标准单元,也显示PO这里有问题,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去改标准单元啥的